请教:计算机箱体固定立柱的设计配合尺寸问题

楼主(2012-12-04):
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上图中两个固定六角柱与箱体的设计配合
补充下:图中为铝合金钣金箱体,六角立柱(一端六角,一端车加工为圆柱)
大家打开台式电脑的机箱可以发现有很多这种设计,想请问下我的六角立柱内切圆为6mm,那我箱体割出来(或冲压)的尺寸如何把握,才能把六角立柱敲进去比较牢固?需要焊接吗?

网友A:
一般压铆进去后,比较牢固。如果换成焊接的话,美观度上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压铆进去后,比较牢固。如果换成焊接的话,美观度上不是太好

大侠:间隙配合后放进去,然后铆接起来?这个处理方法吗

网友:
压力机将六角头压入薄板的预置孔内(预置孔的孔径一般略大于压铆螺柱的圆柱外径)使孔的周边产生塑性变形,变形部分被挤入压铆螺母柱的退刀槽内,使压铆螺母柱铆紧于薄板上,从而在薄板上形成一下有效固定的内螺纹。

网友:
压铆螺母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