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套安装,请教

楼主(2012-12-04):
胀套不在轴端装的情况下   要怎么装    扭矩扳手也放不进去啊

网友:
普通的内六角就行了啊,非得加个扭矩帮手吗?

网友:
哦改咧,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新手用扭矩扳手,师傅用内六角扳手直接装。

网友:
普通内六角扳手松开螺丝,有螺丝孔但是没有装的地方是拆卸孔螺丝孔

网友(点评):
一般会有几个孔带有螺纹,就可以上顶丝把胀套分解开的

网友:
加长接杆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直接用内六角扳手

网友:
直接内六角?使用定扭矩的加长杆?都是可行的方案啊

网友:
楼主  图太小   发问题要注意细节 表达清楚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用六角棍装的

楼主:
加长的不行的    图片上的 轮子和轴是靠胀套连接的     装的还是比较靠近轴端的   如果离轴端较远的话  加长套筒也不行  怎么办?  敢问楼上的 你门用账套 全是手动拧紧的么      那么 设备大的话   你还去手动拧紧么 ?  照这么说  这力矩扳手纯属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