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00#减速润滑脂

楼主(2012-12-04):
求教,如题,00#减速润滑脂是什么脂?具体参数如何?

网友A:
00#应该是流质油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应该是流质油脂吧

不知道具体参数是怎么样的,具体是用在何种工矿或者设备上

网友B:
00号减速机润滑脂性能试验
http://wenku.baidu.com/view/daf579d4b9f3f90f76c61bf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号减速机润滑脂性能试验
http://wenku.baidu.com/view/daf579d4b9f3f90f76c61bf3.html

非常感谢,再向您请教,所谓的减速润滑脂就是减速机润滑脂,概念是同一个嘛?

网友:
00#中的00主要代表润滑脂的锥入度,也类似与油液的粘度,牌号约底锥入度越大 就是越软 越稀
在前面还有000#然后是00#、0#、2#、3#等等
但是具体的参数记不住,还要查手册

网友C:
润滑脂按照锥入度的不同分成9个黏稠度。
稠度号 锥入度范围(0.1mm) 状态
000# 445~475 液态
00# 400~430 接近液态
0# 355~385 极软
1# 310~340 非常软
2# 265~295 软
3# 220~250 中
4# 175~205 硬
5# 130~160 非常硬
6# 85~115 极硬

网友:
粘度是润滑油的说法,润滑脂是锥入度,只是也这么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润滑脂按照锥入度的不同分成9个黏稠度。
稠度号 锥入度范围(0.1mm) 状态
000# 445~475 液态

大概有了个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