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怎么阵列不了?(proe5.0画的)

楼主(2012-12-04):
求助大神!!!谢谢了!

网友A:
貌似你要阵列新建的基准面?

网友:
pro/e 在阵列时如果增料时和以前的有重合时往往阵列不出来。有时还拉伸不出来。你这是在阵列什么。阵列平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要阵列新建的基准面?

阵列这个特征(不好意思,前几天忙考试,没画图,现在才回)

网友:
用轴阵列。

网友B:
用轴向整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轴向整列

上次换种方法画了下,阵列出来了……上面那图是怎么不能阵列还是不怎么懂

楼主:
就沉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阵列这个特征(不好意思,前几天忙考试,没画图,现在才回)

建个组  然后用轴阵列  就ok啦

网友:
你可以复制面---延伸-  阵列曲面---选择实体化----阵列如果看不懂,你发我QQ   353131447   详细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