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上如此纸箱的取料方式,请教

楼主(2012-12-04):
(讨论)(请教各位前辈同行)本人菜鸟一个想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方法?
现有纸箱(如图1)所示:纸箱要放一叠 ,纸箱位置可以随意摆放,但是要便于工作人员摆放纸箱。
因为纸箱上有(把手),纸箱摆放一叠叠加累积后会出现倾斜现象(如图2)所示。

问题一: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纸箱一个个按次序取出来(注意纸箱上有把手,取出时间2-3秒左右)?
目前方法有:1、图三所示(因为把手原因纸箱会摆放后倾斜图2所示)吸盘从下面吸取 (但是会有吸出轮2箱子下来的情况)
            2、图四所示 吸盘从侧面吸取有点像开箱机 (纸箱会摆放后倾斜不同于一般瓦楞纸箱)
            3、图五所示 速度快 制作不方便 目前不需要那么快
            4、一叠放置从上方吸取箱子 但是工作人员纸箱放置不便(吸取的时候不能同时放纸箱)
问题二:或者有什么其他整个取料方式可以替换这组动作吗?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数据结构中的堆栈和队列问题,在楼主这里真实的重现了……

两个托盘,滑移轨道高低错开,轮换使用
两个托盘,转位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结构中的堆栈和队列问题,在楼主这里真实的重现了……

两个托盘,滑移轨道高低错开,轮换使用

你好能副个简图么?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副个简图么?我不是很明白

很简单

网友B:
土豆网、优酷网有视频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豆网、优酷网有视频可参考.

那些视频我也大部分看过  那个纸箱肯定和这个不同 每种纸箱都有不一样的取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恩 谢谢你  这个思路方法如果用在一般纸箱(无把手)上肯定可以,但是这种纸箱(有把)的累计叠放会形成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 ,吸取纸箱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开发提手组装机
现在在后期调试阶段
已经可以实现半自动组装

我们做的是你的后续的 开装上提手的箱子 半自动牛奶装箱  但是提手只能人工折好啊 暂时想不出自动办法

网友(点评):
我能提供提手箱的真空码垛 *_*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做的是你的后续的 开装上提手的箱子 半自动牛奶装箱  但是提手只能人工折好啊 暂时想不出自动办法

好 啊,我们可以合作啊!!!!联系我QQ吧843702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