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圆角一般怎么选取

楼主(2012-12-04):
我不是搞铸造的,但是有时候会设计些铸件。看到一些铸件,小的未注圆角是R2-R3,大一点的R5-10,这个圆角的选取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产品越大,圆角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越大,圆角越大

比如说,零件的棱边,一般圆角怎么选。

网友B:
产品允许的请款下 圆角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允许的请款下 圆角越大越好

这样的话,模具方面容易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模具方面容易做吗?

圆角越大越容易加工,但是如果此处壁厚大,圆角太大会有热节,出现缩孔  看图纸的要求就行

网友(2014-04-26):
铸件形成直角的两端面大,铸件材质收缩率大,铸造园角取大值。反此取小值。可参考<铸造手册>。

网友:
看你使用的是什么铸造方法,砂型的圆角就大些,金属型圆角自然就选小一些

网友(2022-01-27):
能用圆角,就尽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