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高级零件建模

楼主(2012-12-04):
1.     蜗杆
蜗杆是一种机械传动零件,与蜗轮配合使用,有降低转速、增大转矩的功能。
完成图 1所示的蜗杆
设计意图:
Ø         螺纹为直线齿形,由角度、分度圆和齿顶圆直径确定齿的形状
Ø         键槽的位置由到蜗杆左端面的位置确定
Ø         键槽底面到轴中心的距离为3.5
Ø         轴两端面倒角角度为45°,距离为1
(1)
1 蜗杆

草图1
选取前视基准面,单击“草图绘制”按钮 ,进入草图绘制,使用中心线工具 过原点绘制水平线;
使用直线工具 绘制轴的截面轮廓,注意轮廓是封闭的;
点击“职能尺寸” ,标注尺寸;标注直径尺寸时,选中要标注的点,然后选择中心线,将尺寸移动到中心线另一侧即可标注直径。
2 草图1
(2)      旋转拉伸
选中草图1,点击“选转凸台/基体”按钮 ,设置旋转角度为360度,如图 3 旋转1所示,点击“确定”按钮。
3 旋转1
(3)      直线齿轮廓
选取前视基准面,单击“草图绘制”按钮 ,进入草图绘制,单击“正视于”按钮 ,选择轴轮廓上侧边线,点击“转换实体引用”图标按钮 ,在当前草图上,出现一黑色边线。
使用“直线工具” ,捕捉端点,借用已有直线作梯形。
并使用裁减工具 间切掉梯形外的直线部分。
4 梯形
使用中心线工具 在梯形内作一水平线,端点在两侧边线上。
点击选中菜单栏“视图临时轴”,出现旋转体的中心轴,用来标注尺寸,完成尺寸标注,表示,齿距3.14,齿顶圆直径32,分度圆直径28,退出当前草图。
5 齿形轮廓草图
(4)      螺旋线草图
选中最大直径阶梯轴端面,如图 6 选择螺旋线草图平面所示,点击“绘制草图”命令 进入草图。
6 选择螺旋线草图平面
选择轮廓边线,点击“转换实体引用”图标按钮 ,生成圆形轮廓。
退出绘制草图3
(5)      螺旋线
选择草图3,点击曲线工具栏中的螺旋线按钮 (如果没有曲线工具栏,在菜单栏空白处,点击右键,选中“曲线”,调出曲线工具栏。)
设置参数如图 7 螺旋线所示,使用“螺距和圈数”定义,螺距为6.28,圈数为5.6,起始角度为90,以保证螺旋线穿越齿形轮廓的端点,通过图形御览,决定是否选择“反向”。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
7 螺旋线
(6)      螺纹
点击“扫描”图标按钮 ,选择草图2为扫描轮廓,螺旋线为扫描路径,如图 8所示。
8 扫描
(7)      基准面
在“参考几何体”工具栏中点击“基准面”图标按钮 (如果没有“参考几何体”工具栏,在菜单栏处点击右键,选择“参考几何体”),“参考实体”选择为上视基准面,距离为3.5,点击“确定”按钮。
9 基准面1
(8)      键槽草图
选中基准面1,单击“草图绘制”按钮 ,进入草图绘制,单击“正视于”按钮 ,绘制草图。
在轴中心绘制中心线,
10 中心线
单击“等距实体”按钮 ,出现“等距实体”属性管理器,在“等距距离”文本框内输入“2mm”,在图形区域选择中心线,在属性管理器中选中“添加尺寸”、“选择链”、“双向”和“顶端加盖”复选框,选中“圆弧”单选按钮,单击“确定”按钮 ,标注尺寸,
11 等距实体

标注如图 12所示尺寸,完成后,退出草图。
12 标注尺寸
(9)      拉伸切除
选中草图4,点击“拉伸切除”图标按钮 ,出现“切除-拉伸”属性管理器,在“终止条件”下拉列表框内选择“完全贯穿”选项,查看切除方向,如果反向,使用 控制,单击“确定”按钮
(10)  倒角
在特征工具栏中点击“倒角”图标按钮 ,设置倒角角度为45°,距离为1,选择左端面与右端面边线,完成倒角。
13 倒角
(11)  方程式
点击菜单工具方程式,单击添加按钮,双击螺旋线,在图形区域出现螺旋线尺寸,双击螺距6.28,在方程式对话框中出现该尺寸的名称,在后面输入=,再在特征树中双单击草图2,出现草图2尺寸,双击3.14,尺寸名称出现在方程式中,在后面输入*2,确定
修改齿距,观察螺纹变化。
独立添加方程式,控制螺纹圈数。
(12)  蜗杆完成,保存为文件“蜗杆.sldprt.
2.     法兰
完成下列零件造型
14 法兰盘
Ø         零件关于中心面上下左右对称
Ø         所有的孔为通孔
(1)      草图1
选取前视基准面,单击“草图绘制”按钮 ,进入草图绘制,使用圆 工具,绘制中心在原点的圆,使用直线工具 绘制两条竖直线,标注圆直径为130,两直线之间的距离为100,如图 15所示
15 草图1
使用草图工具栏中的裁剪实体工具 ,剪切直线在圆外的部分和外侧圆弧,如图 16所示。
16 草图裁剪
使用中心线工具,绘制过原点的竖直中心线,点击添加几何关系图标按钮 ,选择中心线和两条竖直线,点击“对称”关系。
17 对称几何关系
(2)      拉伸基体
单击“拉伸凸台/基体”按钮 ,出现“拉伸”属性管理器,在“终止条件”下拉列表框内选择“给定深度”选项,在“深度”文本框内输入“12mm”,单击“确定”按钮 ,如图 18所示。
18 拉伸基体
(3)      草图2
选取拉伸实体的前表面,点击草图绘制命令单击“草图绘制”按钮 ,进入草图绘制,圆 工具,绘制圆心在原点的圆,标注直径尺寸为55.
(4)      拉伸凸台2
单击“拉伸凸台/基体”按钮 ,出现“拉伸”属性管理器,在“终止条件”下拉列表框内选择“给定深度”选项,在“深度”文本框内输入“45mm”,单击“确定”按钮
19 拉伸凸台2
(5)      草图3
选取圆柱凸台的顶面,点击草图绘制命令单击“草图绘制”按钮 ,进入草图绘制,圆 工具,绘制圆心在原点的圆,标注直径尺寸为42.
20 草图3
(6)      拉伸切除1
单击“拉伸切除”按钮 ,出现“切除-拉伸”属性管理器,在“终止条件”下拉列表框内选择“完全贯穿”选项,单击“确定”按钮
21 拉伸切除1
(7)      草图4
选择如图 22所示实体表面,点击草图绘制命令单击“草图绘制”按钮 ,进入草图绘制,使用圆 工具绘制圆,标注直径为7
22 草图平面
点击添加几何关系图标按钮 ,选择原点和圆心,点击“竖直”关系
23 添加几何关系
(8)      拉伸切除2
单击“拉伸切除”按钮 ,出现“切除-拉伸”属性管理器,在“终止条件”下拉列表框内选择“完全贯穿”选项,单击“确定”按钮

网友:
没看到图片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
看不到图呢

网友:
楼主,你这个不全,没有办法看?

网友(2013-10-01):
楼主,请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