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的立钻如何达到钻孔功效

楼主(2012-12-04):
各大吓,我有一台40立钻。主要钻铸件的内孔,内孔大小不一,24 ,28 ,35。42。48。转速和进给如何调,才能达到最大功效。钻头我用的是合金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帮帮忙忙各大吓

网友:
1.钻头直径:由工艺尺寸决定,尽可能一次钻出所要求的孔,机床不能时候,才钻孔再扩孔
合理刃磨与俢磨,可有效降低进给力,能扩大机床钻孔直径
2.普通钻头进给量f=(0.01~0.02)d,合理俢磨的钻头可f=0.03d,(d为钻头直径)
3.切削速度查手册,有推荐值:
加工材料为铸铁,钻头为高速钢时候:切削速度推荐=(20~25)m/min
钻头为合金钢自己查下

楼主:
合金钢切削速度哪有查?切削速度推荐=(20~25)m/min如何理解?

网友:
转速=1000*线速度除以圆周率再除以直径,线速度单位为MM每分钟

网友:
改正下线速度单位米每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