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JF美制螺纹可以用公制螺纹代替吗?

楼主(2012-12-04):
这个螺纹,可以用相应的公制螺纹代替吗?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UNJF美制螺纹,可以用公制螺纹代替吗?

请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美制航空航天螺纹,建议别替换,避免和行内设备互换的时候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制航空航天螺纹,建议别替换,避免和行内设备互换的时候出现问题。

要把他们的抄来,然后自己改进,和自己的设备连接了什么的

网友:
美制航空细牙螺纹
楼主为什么不把螺纹都改成公制呢?
用国标的拧到UNJF上能拧上去,但密封和承受的力都远远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螺距不同,没法拧吧。

网友:
牙型60度和公制相同,直径貌似安英寸算的,只要直径一致应该可以代替吧。

网友:
UNJ是抗疲勞高精度螺紋,與普通的統一螺紋相比較具有圓弧的牙底能減輕應力集中,UNJ螺紋現一般用在航天航空緊固件以及高尖工業中.
UNJF是美国UNJ(外螺纹牙底半径要求在0.15011P-0.18042P之间)螺纹系列中的一种。UNJC-粗牙;UNJF-细牙;UNJEF-超细牙;UNJS-特殊直径、螺距或旋合长度
UNJF美制航空细牙螺纹,
美制航空航天螺纹量规表示方法如:
1、5/16-24UNJF-3A,此为细牙外螺纹3A精度正旋规格表示方法。
2、1/4-28UNJF-3A-LH,此为细牙外螺纹3A精度反旋(反牙)表示方法。
3、3/8-24UNJF-3B,此为细牙内螺纹3B精度表示方法,反旋(反牙)则加LH。
美制航空航天螺纹塞规主要技术指标:材料-GCr15;硬度≤3mmHRC53-60,>3mmHRC5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