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车铝断削?

楼主(2012-12-04):
老师们好,我的设备普车,车外圆,外径75mm,最小处车到40mm,到用普通的焊接正偏刀,这刀如何刃磨,以及刀的角度及断削槽的深度,因为公司起步,所以得控制成本。

网友:
不太好办 ,冷却得到位

网友:
单向轴承和普通滚动轴承一样的慢慢敲吧,敲轴承与物体结合面,就是轴承外圈吧
也可以用轴承拆卸器

网友:
刃偏角角度磨10度,小卷屑槽,深度有个0.2即可。另外你要切750么?这么大直径建议用切割机,用车床不是个好办法,况且刀具都是定做的,代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