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中的单向轴承怎么取出和安装?

楼主(2012-12-04):
请教这个零件中的单向轴承怎么取出和安装?在哪里能取出和安装这样的轴承,因为单向轴承容易坏,里面有两个轴承,一个是单向轴承 一个不是

网友:
卡圈下了 慢慢敲吧

楼主:
怎么个敲法 用什么工具敲

网友(点评):
圆钢压着单向轴承或轴承。找把锤子敲圆钢就行。记得把顶着的螺丝松了。

楼主:
有没有专业拆装这个轴承的地方 这样更加方便点

网友(2013-01-07):
按翔梦随风的,用钳子两脚拆挡圈,车个芯子(如翔梦随风图所示),放到虎钳上一压就出来了

网友:
1拆2敲。。。。。。

网友:
卡簧拆掉,有压轴承的工具的话,可以反向压出来的~

网友:
用铜棒和慢慢敲就下来了,我们就这样干

网友A(2017-10-05):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单向楔块离合器,一般是内圈带动外圈,
我如果外圈主动,内圈从动也可以的吧?

有两个问题:
1)外圈带动内圈;当外圈逆时针转动时,外圈和内圈锁止,内圈也逆时针转动;当外圈刹车,请问内圈是立即刹停,还是继续惯性逆时针转动?
2)外圈改向,顺时针转动,外圈和内圈解扣,问题是外圈能否带动内圈转动一点点距离?希望是内圈一点都不转。

谢谢!

网友(2018-12-14):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单向楔块离合器,一般是内圈带动外圈,
我如果外圈主动,内圈从动也可以的吧?

解决了吗,我也是有这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