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台激光切割机,准备将切割气体的供气方式改为杜瓦瓶,请教

楼主(2012-12-04):
Dear all:
            家里有台激光切割机,现在准备将切割气体的供气方式改为杜瓦瓶,据说杜瓦瓶跑气比较厉害,但是了解的不是很多,希望各位行家指点一下。

网友:
杜瓦瓶就是保温瓶。把你的气体冻成液态保存。因为不可能做到完全绝热,所以每时每刻都有蒸发损耗,这一点比不上压缩气体钢瓶。但是以液态存储气体,容量可要比压缩气体钢瓶不知大多少。特别适合短期大量用气的场合。

网友:
用液氮的话还要加汽化器。
如果机床开的时间长的话还是值得的。不使用的时候才会蒸发,到了一定压力才会跑气。
觉得还麻烦的话可以将普通的钢瓶并联,一般12瓶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