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加工,请教

楼主(2012-12-04):
近期我们在加工铣刀杆时,先把刀杆外径到位,在4/5轴上加工刀片槽遇到,刀径相互偏差超4条以上,请问各位大侠有何高招?

网友:
这个偏差不大吧?跟刀粒精度等级有关.如果精加工你做微调镗刀啊

楼主:
应该说偏差较大,我说的是铣刀杆各刀片槽装上刀片后的偏差

网友:
用如此机床这点精度都达不到?说明你的技术有待学习6年以上才算合格做这个

楼主:
就是在困惑中,何解?精加工后外圆磨床来修正?

网友(2013-11-14):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困惑中,何解?精加工后外圆磨床来修正?

修不了吧,槽已经做了,如果用槽定位的话,基准在哪里???
一般刀杆的制作就是柄径到位,以柄径为基准,再加工刀片槽,如果刀片槽的位置度不对,那多半是因为加工刀片槽的机床精度不好,或刀杆让刀/铣刀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