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调质过程中怎样有效减少工件表层氧化皮的厚度?

楼主(2012-12-04):
正常调质(比如27SiMn920℃水淬+540℃回火)过程中怎样有效减少工件表层氧化皮的厚度?求高手帮忙

网友:
!缩短加热时间:在确保坯料加热质量的前提下,尽量采用高温下装炉的快速加热法,缩短
坯料在炉内的停留时间,特别是缩短坯料高温下的保温时间
"严格控制进入火焰加热炉内的空气量,在完全燃烧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过剩空气量
#注意减少和消除燃料中的水分,避免水蒸气对金属表面的氧化作用
$火焰炉炉膛应保持不大的正压力,防止炉外的冷空气吸入炉内
%在操作上要做到炉温均匀,装炉应做到少装、勤装及适时出炉,并总结、制订科学操作法
&创造条件采用少、无氧化火焰加热炉

网友:
对表面不允许氧化、脱碳的零件,当在空气炉中加热时,应在零件表面涂以饱和硼砂水溶液或石墨油(10%石墨粉+90%机油),也可采用生铁屑+5%木炭作填料装箱密封。

楼主:
谢谢大师指导!不盛感激

网友:
学习中~~讲的很好

网友(2021-02-23):
楼上昼迟大侠,您好!
想和您详细请教一下有关调质不产生氧化皮的工艺,普通的箱式炉和井式炉,材料为40Cr和42CrMo,麻烦您指点一下!

网友(2021-07-07):
第一缩短加热时间,第二要有保护措施,最简洁办法是真空加热或者保护气氛加热,最省钱办法是工件表面浸泡防氧化介质一秒钟后晾干装炉加热,可以降低氧化脱碳60%以上

网友:
第一,用无机抗氧化防护介质喷淋一下在加热,可以降低氧化脱氨60%以上。如果高温装炉可以达到降低氧化脱碳80%以上
第二用保护气氛或者真空炉加热\\\包装加热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