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母底孔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4):
一直以来对焊接螺母底孔大小的选择没怎么注意,一般都是选择大于M值两个孔作为底孔,可是最近查看资料发现焊接螺母底孔的选择有标准及要求,如下表中,M4、M5、M6可按最小值来选择,可是到M8:最小要求为10.5最大要求为10.61,我们一般都圆整,一般取10还是11比较好?

网友:
标准号多少

网友(2013-03-04):
我一般是6mm以下的加1,8mm以上的加2。下料一般是激光下料,一般比较精确

网友:
查看标准
   标准当中有规定--------对应板面孔径。

网友:
我公司(韩资)有公司内部标准
M8-12.2   M10-13.7   M12-15

网友(2013-06-06):
有时还要考虑板厚和螺母焊脚位置,我遇到最多的是M8底孔为10,也有为 9 的(板材比较厚)

网友:
楼主讲的焊接螺母是那种种植螺母吗?螺母一端是圆柱体,板上开孔后塞进去,然后碰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