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花键轴一般用什么设备?急

楼主(2012-12-04):
大家好,我是做销售的,对机械工艺这块不是很了解,现在有一难题求大家帮忙
加工花键轴一般用什么设备?
轴总长300,有两种齿,一种是渐开线花键齿,模数1.5,齿长85.5,
另一种是英国工业标准小锯齿,齿数40,齿长30     上公差+0.007 下公差-0.019    请问各位高手用什么设备可以加工出来

楼主:
材质“40cr  热处理HRC20~30,目前考虑过滚齿机,但由于齿形是三角尖齿,刀具厂家做不出来,另外小锯齿只能用插齿来加工,而且速度较慢,跟不上进度

网友:
是不是要磨齿?搞不懂。

网友A:
花键铣或是滚齿机加工,定制刀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铣或是滚齿机加工,定制刀具即可

刀具厂做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厂做不出来啊

问问 MCCAB (迈博) 这家公司看

网友B:
个人认为:这个精度得上磨齿机了。

网友C:
花键铣可以加工,另外看看你的公差是是什么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个精度得上磨齿机了。

有推荐的厂家介绍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键铣可以加工,另外看看你的公差是是什么公差。

公差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啊,能不能具体说下加工工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