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振动快速停止啊?

楼主(2012-12-04):
一根1.5M长的60120铝型材,一端固定,另一端撞击产生振动。现在这个振动时间有点长,如何减少振动的时间啊?

另外在同样强度下,振动的时间长短是由什么决定的啊?和材料本身有关吗?

楼主:
另外就是 铁用棒子去敲会发出很长很清脆的声音,钢敲完声音就没了,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振动频率与刚度和质量有关系。刚度越大,频率越高,质量越大频率越低。实际上是与等效刚度对质量之比的平方根成正比。振动持续的时间与材料或结构的阻尼比有关,阻尼越大,衰减越快,持续时间越短。机械手册上这些都有的

网友:
你可以加一个固有频率与振动频率不同的吸振块,例如用橡胶把非加工面包起来。你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与阻尼有关的,与材料有关的本质意义也是与阻尼有关,有的材料呈粘性阻尼特性,且数值较大,会很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