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加工刀具 求解

楼主(2012-12-04):
今天干一个钢件,标注的内螺纹是Z1/4的锥螺纹,以前从来没干过,用三特维克266普通螺纹刀片试着挑了几下,感觉不对劲停了,不敢干,请教高手,是要用专门刀片吗?还有怎么样分刀比较好?谢谢

网友:
先用锥形钻头,钻锥形孔再攻丝。锥面攻丝接触面积大,很容易断丝锥。

网友:
Z1/4是什么意思?哪个国家的标准?
搞清楚了螺纹规格,直接用相应的丝锥就可以啊。

网友(点评):
这是中国的老标准

网友:
有Z1/4 丝锥

网友(2014-07-27):
用螺纹铣刀,比丝攻攻得好

网友:
摆明前提,是车还是铣然后才能作答

网友:
NPT1/4的倒是经常做,要求高的地方不能有毛刺,丝锥加工出来的都是毛刺,而且螺纹深度要求基本在螺纹规的0面,上下0.2的样子。丝锥根本没办法。而且是304的

网友:
Z的含义:指60°圆锥管螺纹,即牙型角为60°、螺纹锥度为1:16的管螺纹,Z1/4的锥螺纹这么小的一般用丝攻加工

网友:
一般Z字头的螺纹标注(但通常标注为NPT1/4"),是牙型角为60°圆锥管螺纹的意思。1/4的螺纹基本直径参数为:
大径(基准直径):13.616mm
中径:12.487mm
小径:11.358mm

网友(点评):
牙型角貌似55度的

网友(点评):
兄弟多看看书吧,别误人子弟

网友(点评):
Z和NPT是60度,PT是55度,这个我们现在经常做

网友(点评):
Z是国内标准,NPT是美国标准,PT是英国标准,中径有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