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系统刚性差时,要尽量减少切削力。方法是增大前角,减小后角。为什么是减小后角呢

楼主(2012-12-04):
机床系统刚性差时,要尽量减少切削力。方法是增大前角,减小后角。为什么是减小后角呢?不理解

楼主:
是增大刀具前角

网友A:
你前角后角都搞大,刃不就单薄得盯不住了,主要目的是增大前角,减小后角个人认为是出于强度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角后角都搞大,刃不就单薄得盯不住了,主要目的是增大前角,减小后角个人认为是出于强度考虑。

明白,谢了

网友B:
主要是提高刀具的锋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提高刀具的锋刃性

提高锋利度应该增大后角啊

楼主:
另附上一个问题共同探讨一下

网友C:
他们没有说全面,最大的作用是防止震动,增加接触面。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们没有说全面,最大的作用是防止震动,增加接触面。个人见解。

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