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纯铁和不锈钢对磁铁影响

楼主(2012-12-05):
请教电工纯铁和不锈钢对磁铁的作用,是倒磁还是隔磁作用,还是什么其他作用,请教下谢谢

网友:
电工纯铁导磁性能好,不锈钢则导磁性能很差

网友:
电工纯铁软磁材料,金相成分为铁素体,导磁但不不能被磁化;不锈钢分奥氏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双相不锈钢,只有奥氏体不锈钢不能被磁化....
坐等挨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锈钢做磁性材料,电工纯铁是软磁材料,可用来导磁形成封闭磁路达到一定的隔磁效果。磁性材料都能达 ...

好深奥,要做相关的设计,又不懂这方面知识

网友(点评):
磁路设计确实有学问,有一本书专门讲永磁磁路的设计,我看过一点,没看完,挺厚实的一本书。

网友(2019-08-28):
除了导磁材料,其他的都作为真空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