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润滑点一般是怎么表示的?请教

楼主(2012-12-05):
现在有个机床要完善描述下润滑点的位置给用户
不知道一般的机床是使用表格列出来,还是照片上表示,还是装配图上表示
包括了丝杠导轨等很多个点,比较分散。
怎么样能说明清楚

网友A:
可以参照一些成熟厂家的润滑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一些成熟厂家的润滑说明。

也想找撒,目前没找到。
一般只有最终卖出去产品的说明书才附加这个吧。

网友(点评):
你们单位有加工设备吗,你可以借阅一下说明书。

网友B:
没有弄过,估计搞照片比较吸引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弄过,估计搞照片比较吸引人

是准备弄照片整理下了,做的不好拿不出手哎

网友:
现在的润滑点 基本上都是 一个铜套中间有个钢珠  这些地方都是要用油枪上油的,别的基本上都是又油箱直接向里面加油就行了的。

网友(2013-01-15):
现在的润滑点都是滑动面及丝杆面需要润滑的部位,滑动面一般需要2-3个润滑点,丝杆一般是一个润滑点,根椐机床的各滑动面布置,画出机床润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