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切曲线方程,求助

楼主(2012-12-05):
求高手帮我编写一下这个程序,用宏程序编写。谢谢!

网友A:
是画CAD图吗?还是什么?

网友:
无压力啊

网友:
你要干这活?

网友:
这个用Mastercam软件来编程很简单,30分钟内可以完成。

网友:
正切曲线编号第一次碰到,不会

网友:
有点压力 得查查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画CAD图吗?还是什么?

不是画图,是把程序编写出来

网友(点评):
那我再猜下:是不是数控加工编程 我开始以为是编程来画出CAD图呢

网友:
真心不会,,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