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般机加工怎么确定 比如 车 铣 刨 镗 ?

楼主(2012-12-05):
求解

网友:
进加工车间先

楼主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网友:
这类一般基础性的问题最好自己去找机加工和工艺类的资料,这样会记得比较牢

网友: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多去生产一线!

网友:
外圆面,或端面,一般都是车,一般精度要求,可以精车,太高精度要求就要车完后磨了,内孔没有精度一般要钻的,平面/端面,或轴类键槽,或平面沉槽一般都是铣,圆周面(内孔,外圆),平面,粗糙度要求1.6以上的,都是要磨的,外圆磨床平面磨床等设备.内孔有精度要求位置度要求,就要上镗床,一般20以上的孔,太小的孔一般镗床干不了,得特殊刀具.刨床一般干直线直通沟槽类的,,当然也可以刨平面,但效率奇低,一般沟槽类加工,大批量的活用刨床比较经济.
当然并不是每种加工都是专机专用的,比如小平面,车,铣,刨都可以干,就没必要都要排给铣床,视情况和工件是否允许,灵活安排,比方小的键槽,正常用铣刀,但是车床也可以干出来,我见过的.甚至外圆磨,如果工件允许可以用精车代替,比磨床效率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