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非手工密封件

楼主(2012-12-05):
各位大侠,求救密封问题,附件为一个盐雾箱体,箱体闭合后箱体内部会充盐雾气体,中间要换各种不同直径的铜棒,需要通电流做实验,现在小弟需要一个非手工密封件,因为在实验过程中箱体的开合是自动化,无法手动添加密封材料。

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材料需要耐高温且适应盐雾环境)需要在箱体闭合后自动密封箱口,打开后不影响铜棒的横向移动。

网友A:
条件还不充份啊,你这箱子是什么结构?如何自动开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还不充份啊,你这箱子是什么结构?如何自动开合?

箱子的上箱有步进电机连丝杠带动上下运动,铜棒两端在实验过程中也有夹头固定在一个导轨上,同样有电机带动往返运动,现在主要就是这个上箱和下箱闭合后如何密封它,里面有盐雾发生器,为了防止盐雾扩散出来,想了几个都行不通,大侠救我

网友B:
没看明白结构,补充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结构,补充一下看看。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支持铜棒的导轨移动到规定位置后,箱体就会闭合,同时箱体内充盐雾制作环境,然后通电流做实验,现在就是两个箱体之间要做一个辅助密封的材料,要耐高温400,而且经得起盐雾腐蚀,问题最主要的是不能手动添加密封材料,而且密封材料不可以挡住铜棒的横向移动,大侠们能不能帮忙想个法子,可不可以做个工件可以让他闭合的时候自动封住中间那个方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支持铜棒的导轨移动到规定位置后,箱体就会闭合,同时箱体内充盐雾制作环境,然后 ...

还是看不懂你的草图。

网友A:
只要铜棒精度准确,可以把中间的方孔改成圆孔,里面放上密封圈,让铜棒一插入就自动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铜棒精度准确,可以把中间的方孔改成圆孔,里面放上密封圈,让铜棒一插入就自动密封。

主要是箱体已经做出来了,我现在的修改方案是在哪个方孔里做两个垫块,分上下固定在箱体上,中间打一个孔,现在有个小问题就是实验室拿来的铜棒一般有个1-2Mm的误差,大侠有没有什么柔韧性比较好的耐高温防腐蚀材料推荐么,我想的是在下箱体的垫块上层垫一层这样的材料,估计密封效果会好一些吧。

网友:
如果箱体己做好,最好把实物拍几张照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