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个数控机床

楼主(2012-12-05):
听说这里面高数如云 请指教哈 我想买个2手 数控车  6刀架 要求力大点可以单边2.5毫米吃刀  好像有什么手动挡 不是蛮清楚 型号40 和50之间  我创业

网友:
如何选择合适的机床?亚古机床,您身边的机床顾问。我们提供加工中心、车、铣、刨、磨、钻、插等众多品牌机床全方位信息供您选择,并配合72小时到现场的及时完善的售后解决方案,让您买的称心,用的放心!咨询热线:400-0576-690,公司网址:www.yagujc.com

网友:
数控车床不要多少钱的,建议买个好品牌,从长远利益出发,全新的还实惠实用些,不用担心啥时候坏了要维修
至于你说的手动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一般都是二档变频和档内无级调速

网友A:
手动挡的数控车用的人比较少,转速要像普通车床那样去挂挡,比较麻烦。但因为是齿轮传动的机床的刚性好,适用与车削铁件和不锈钢产品。做机加工的人用这款的人比较多。如果你是加工铝件或比较软的材料直接选用全无级的数控车,它的转速一般都有3000转,加工出来的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挡的数控车用的人比较少,转速要像普通车床那样去挂挡,比较麻烦。但因为是齿轮传动的机床的刚性好,适 ...

我没有表达好 就是车钢件  我看新床有3挡位变速 才说的 我也分不清楚

网友:
沈阳机床CAK系列的机子,有一款可以自动换挡的。你问问当地的经销商吧

网友:
建议买全新的,没有多少钱的.找个质量可靠点的.用着才放心的

网友:
建议楼主买50的,好多40的都是36加高的,刚性要差点,可以看看重庆二机C2—50HK或是宝鸡SK50P都不错。如是苏北的可以找我,本公司是南通的代理。QQ:35420150,电话:13773609125

网友B:
高手给指教下, 我也在选择机床,

网友:
宝鸡SK50p是挺不错的,刚性是非常好的。档内无极的力气好啊,也刚好有6刀架的机型,不过说实话自己创业还是不要买六刀架的 ,四刀架的才灵活。。云南的CY-K50E也是很好的机。这两种机都用过,真心实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给指教下, 我也在选择机床,

现在机床厂家太多太多,建议还是优先选择品牌厂家,质量,售后这些有保证些,如云机、沈一、沈阳中捷、昆机、重庆二机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机床厂家太多太多,建议还是优先选择品牌厂家,质量,售后这些有保证些,如云机、沈一、沈阳中捷、昆 ...

谢了, 看了论坛里对大连机床,和沈阳机床的讨论后, 对小机床心里可没底

网友:
你这种6刀架的 2手数控不是很多 要看运气了。
现在的数控车床 一般分为2种:无极变速  和 档内变速(也就是你说的手动)
这2种的区别在于: 无级变速 是指 主电机直接带动主轴 没有齿轮(吃刀量小)
                  档内变速 是指 主轴箱内有齿轮传动的(吃刀量大).
你说的6刀架也就是6个工位(也就是圆盘刀架),现在一般的国标还是4工位(方形刀架),6工位是选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