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复制的装配体跟原装配体相互独立,不会互相影响?

楼主(2012-12-05):
我按CTRL复制一个装配体或零件,但是只要修改,原来的也会跟着改动,如何把他们之间的关联去掉,可以单独修改呢??

网友:
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复制到一个文件夹后,将原文件夹改一个名字,然后将复制的文件打开,保存,以后就没有关联了,原文件夹也可改回原来的名字

网友:
你可以打包保存到另外一个位置,这样就可避免以上问题

网友:
编辑-特征-参数去除,怎么高版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