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截面变形计算问题

楼主(2012-12-05):
变截面变形计算问题,请教这个题什么答案,计算过程

楼主:
哪位大侠,指点下晚辈,先谢谢了,这题是材料力学上的题目,可能很简单,但是我就是搞不懂,请教

网友:
变截面我也不懂,帮你顶一个

网友(点评):
大哥,你都元帅级别了,55,咋你也不懂啊,材料力学里的基础知识啊,这么残酷啊

网友(点评):
难道我想弄懂计算是太古板,太老土了?

网友(点评):
不怕你笑话,我刚刚会算简支梁的挠度的时候高兴了半天

网友:
拉压变形公式是FL/EA,分别计算两段不同截面的变形再相加,左边的轴力是—F,右边的是2F,带入公式相加就是0

网友:
假设拉伸为正,压缩为负:
杆变形建立在力平衡上:
你可以假设在小截面上中间剖开,留下左半截,右半截不要,要维持平衡则截面处要有一个相反相等的力F,F1(小截面)=-F,
同理:在大截面中间处剖开,留下右半截,左半截不要,要维持平衡则截面处要有一个相反相等的力2F,F2(大截面)=-F+3F=2F
L总变形=(F1*L1)/E*A1+(F2*L2)/E*A=(-F*L/2)/E*A1+(2F*L/2)/E*2A=0
给你一个力的分析示例:

网友(点评):
恩,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都差不多忘记了,呵呵~~~

网友(点评):
一时写快了:字母都写错了,呵呵:L总变形=(F1*L1)/E*A1+(F2*L2)/E*A2=(-F*L/2)/E*A+(2F*L/2)/E*2A=0

网友:
2f*l/2        F*l/2
---------  - ------------ =0?
2EA          EA

网友(点评):
是的,大侠

网友:
惭愧,弄差了!拉伸轴力为正,压缩轴力为负,两者相加,变形为0!

网友:
【全美经典】-材料力学里的例题,类似的

从中间分开分析,左边受到F的压缩力,变形-Fl/(2EA),缩短;右边受到2F的拉力,变形+(2F*l/2)/(2EA)=+Fl/(2EA),变长;总的变形量,两边相加为0.

网友(点评):
经典题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