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组电机选择

楼主(2012-12-05):
图为模组下料机构,产品与加工件总重60KG,请教应选多大电机,如何计算?

网友:
行程,速度等等参数不齐。我按常规的给你算算。转距为40NM(含2倍的安全系数)

楼主:
谢谢了,导程10mm,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网友:
電機功率必要條件有力量跟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