鎢鋼定點鑽 打孔Q345 有焊道

楼主(2012-12-05):
各位大大好:
打孔材料Q345 有焊道 12mm 鎢鋼定點鑽 S 1800 F 150  厚度5mm 分4次打最後一刀打通焊道,打30個產品就斷刀,是要調整參數嗎 還是換其他材質定點鑽?
5金店的老板說,轉速提高3000就好,這可行嗎?

网友A:
改用高速钢比较好

网友:
bumingbi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高速钢比较好

敢问钨钢和高速钢区别在哪。。。。

网友:
钨钢比高速钢要好,起码效率高,我试过钨钢钻头使用时间上是高速钢钻头4倍,不过身边很多人不懂怎么用,都说钨钢钻头容易断,只能慢慢钻,其实调的好的话,同样速度情况下,钨钢比高速钢耐用性要强,你得看看是什么原因断的,是排屑问题,还是钝了,冷却有没有跟上,等等

网友:
你这种情况高速钢的好点,韧性高,成本低

网友:
切削参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