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机器,声音不一样

楼主(2012-12-05):
我有2台基本一样的机器,安装尺寸一样,负载也一样,电机运行电流大小也一样,运行时抖动也一样,但是噪音就不一样,噪音大的那台还用的日本YOKO轴承,小的那台用的是国产轴承。请问一般设备噪音是有哪些方面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
振动与噪音,建议你找找这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
抖动一样?!怎么测的?
单独检查电机,再空载运行看看,或许是装配问题,也可能是零件加工问题

楼主:
抖动就是通过手触摸感觉出来的,电机运行电流一样的。装配方面前端使用一对7308轴承,后端使用6308轴承,感觉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抖动就是通过手触摸感觉出来的,电机运行电流一样的。装配方面前端使用一对7308轴承,后端使用6308轴承,感 ...

“还用YOKO轴承”,是不是用的时间久了?
“用国产轴承”,是不是刚更换的?
或者都刚刚更换了轴承?
怎么不说清楚一点,呵呵!

网友:
對調一下軸承,如不見改變,再檢討精度等級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YOKO轴承”,是不是用的时间久了?
“用国产轴承”,是不是刚更换的?
或者都刚刚更换了轴承?

都是刚刚换的轴承

网友:
轴承的装配,新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刚刚换的轴承

很有可能是假的进口轴承。

网友:
把不一样的互换装配一下,这个东西不试谁能断定。。

网友:
和装配工艺有关系吧,同样的零件手艺不怎么样的人装出来和高手装出来的性能差别很大,或是同样设备,某个螺栓松紧不同,可能会产生共振共鸣,也会导致噪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