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传动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05):
齿轮直齿条传动。将负载齿轮直接压在齿条上水平安装
这样的径向负载影响大不
m=3 ,z=24,不变位。径向负载300KG。

网友A:
不大,都是这样安装的!

网友B:
不知道对所传递的运动影响多大,运转是否正常,但对轮齿的强度肯定有影响,增大了压力,需校核

网友(点评):
既然实际能用,看来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都是这样安装的!

我好像之前看到的好多都是不受径向力的。而且原来装配过一对齿轮要求中间塞3张报纸。这样的中心距完全靠齿轮齿条的加工精度保证,8级或者9级的齿轮齿条会不会在工作的时候有上下震动。
这样直接压上去对工作的需要的扭矩是不变的吗。
那要是用变位齿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之前看到的好多都是不受径向力的。而且原来装配过一对齿轮要求中间塞3张报纸。这样的中心距完全靠齿 ...

 变位齿轮的作用,即为什么要对标准齿轮进行变位。原因有三个:
  1)一对啮合的标准齿轮,由于小齿轮齿根厚度薄,参与啮合的次数又较多,因此强度较低,容易损坏,影响了齿轮传动的承载能力
  变位齿轮

  2)标准齿轮中心距用a表示,若实际需要的中心距(用A表示)A<a时,就根本无法安装;若A>a,可以安装,却产生大的侧隙,重合度也降低,都影响了传动的平稳性。
  3)若滚齿切制的标准齿轮齿数小于17,则会发生根切现象,影响实际使用。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段原理是在百度里面复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对所传递的运动影响多大,运转是否正常,但对轮齿的强度肯定有影响,增大了压力,需校核

产品已经算是成熟的,只是不明白这样的设计是什么原因。
感觉很容易加个支撑抵消这个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之前看到的好多都是不受径向力的。而且原来装配过一对齿轮要求中间塞3张报纸。这样的中心距完全靠齿 ...

你用的是M=3,24齿,负重300KG,用不着变位,齿的强度足够支撑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之前看到的好多都是不受径向力的。而且原来装配过一对齿轮要求中间塞3张报纸。这样的中心距完全靠齿 ...

况且精度等级是8,9及,直接用标准齿轮齿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况且精度等级是8,9及,直接用标准齿轮齿条就好!

那这样的安装方式和负载对齿轮寿命,运行精度有影响不,影响大不。
感觉这个结构很容易加支架将负载直接转到导轨滑块上去,然后调好齿轮齿条的间隙,而不用将齿轮水平搁在齿条上。
这两种形式区别大不。

网友(点评):
上支架是最理想的。这样齿轮齿条的寿命大大增加!

网友:
要做一个推力装置,把齿轮贴紧到齿条上(用弹簧或者是蝶形垫片),一个是过载的时候自动跳开,一个是好调整两边的同步,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可以借鉴数控直条机的结构,遇到非常规事故的时候可以保护齿轮和齿条。

网友:
齿轮齿条常用材料:锻钢;HB>350:硬齿面,校核和齿面接触疲劳强度,HB<350:软硬齿面,校核齿根弯曲疲劳强度;齿轮根据转速决定齿轮制作精度等级
你的mz=3*24=72,由于分度圆直径在(50~125)之间,m就可以选择(0.5~25)之间,m越大,抗弯强度越大,Z越大,传动效率越好,根据直径计算的齿面接触疲劳强度<接触疲劳许用应力,根据模数校核的齿根疲劳弯曲疲劳强度<弯曲疲劳需用应力
都跟转矩成正比,你增加了附加正压力,转矩增加,如果你的m和z都比上述校核有一定余量,300KG可能对传动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