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工艺,讨论

楼主(2012-12-05):
我们知道现在通行的深孔加工常用的是麻花钻,但麻花钻加工也是有条件的,特别是对孔径比较小的就存在问题,比如孔很深时,所用的麻花钻就容易走偏,加工后的孔产生的形状误差就很大,再者表面粗糙度也很多。用特种加工方法吧我认为应该是对孔的精度有进一步要求时特别是配合要求,这种场合下应用还是比较少的,一般通用的都是加工孔后用螺纹连接。所以就产生以下两问题:

其一:深孔加工工艺。
其二深孔粗糙度检测。

关于问题一,我前面提了麻花钻,以下还请大家根据自己经验谈谈还有哪些加工工艺,以及麻花钻加工的限制条件,这些都可以拿出来讨论,据我所知,麻花钻对深孔加工排泄不方便,所以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应该比较大。

关于问题二,根据我所知,现行很多公司加工后都是用光照射到孔中进行人为观察。这就产生很大的误差。

我想提出这两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结合自己的实践经历谈谈你对这两问题看法。谢谢。

网友(点评):
深孔加工一般不采用麻花钻的呀,都是枪钻,BTA钻是吗,是这么拼的英文吗

网友:
抢个沙发,也坐等学习学习!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孔径比多大?不过可以看出,应该采用专用的机床和钻头加工,我们就是这样的。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670641.htm
标准枪钻可加工孔径为1.5mm到76.2mm的孔,钻削深度可达直径的100倍。

网友(点评):
转来的数据不可信的。枪钻一般是3-32MM.最大可到42MM,这得看你伺服电机能不能带的动了。

网友:
我也占个位子,期待丰富经验的人上场举举例

网友A:
镗深孔没人讨论吗?感觉难度更大,我现在很纠结,如果箱体上的深孔不允许使用尾架,例如很深的盲孔怎么办?

网友:
长径比超过10 的可以叫做深孔加工,孔径小的用枪钻,大的可以镗削加工,都是专用刀具

网友:
深孔都不用麻花钻的,有专机。再一个看孔径,大于30了,基本都用镗了

网友:
等有时间我来总结下深孔加工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镗深孔没人讨论吗?感觉难度更大,我现在很纠结,如果箱体上的深孔不允许使用尾架,例如很深的盲孔怎么办?

我到过这样情况,想不出更好办法

网友:
坐等高手经验总结 复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到过这样情况,想不出更好办法

找到设计的,掐死他!

网友:
怎么没人想到铰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到设计的,掐死他!

这样太片面了,我遇到的这种结构是德国著名的公司设计的,他们肯定掌握了先进的工艺。

网友:
bu dong。。。坐等学习

网友:
没大侠出来指点吗?帮顶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太片面了,我遇到的这种结构是德国著名的公司设计的,他们肯定掌握了先进的工艺。

既然你是认真的问,那我现在就认真的告诉你好了。
我不知道具体你那个孔是什么情况,德国人设计的一定基于国的高精度机床。
你像我们用BW镗重型发动机的曲轴孔,要求的圆度圆柱度同轴度都相当高,需要一次加工不能对头镗,他们BW采取的方案就是在中间和后端加上支撑结构,刀具不是从主轴过来的,而是在工件下部有个像抽屉一样的刀库,零件夹紧之后从里面取刀加工。精度保证在夹具上了,这是除了德国机床别人做不出来的。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把简图发过来,咱们一块看看应该怎么弄如何。

网友:
30孔, 2000长, 先上深孔钻,校正,珩磨。

网友(点评):
绗磨能保证直线精度吗

网友:
标准枪钻可加工孔径为1.5mm到76.2mm的孔,钻削深度可达直径的100倍。

网友:
我们单位就有这样的专机  钻孔直径Φ16  孔深350  粗糙度1.6-3.2    采用的高压油冷却内排销

网友:
现在用带内冷硬质合金钻头能干30多倍径了,效率比枪钻高,孔的位置度,光洁度也挺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是认真的问,那我现在就认真的告诉你好了。
我不知道具体你那个孔是什么情况,德国人设计的一定基 ...

那两个直径180H7的孔一直用的是悬臂镗,我对此有异议,工艺的人却说无所谓,我想求证一下悬臂镗刀地行不行。

网友:
深孔钻,卧加全部可以加工。内冷+M88

网友:
用深孔钻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直径180H7的孔一直用的是悬臂镗,我对此有异议,工艺的人却说无所谓,我想求证一下悬臂镗刀地行不行 ...

哥们能不能发邮箱里?我这个有点儿心疼这点积分。。呵呵

zlf3536008@163.com

网友:
在长26mm的钛合金上打0.8mm的通孔!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用慢走丝线切割,精度很高,好在是通孔

网友:
这个真的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D:
加工过 直径8 x800 的深孔

网友:
有专门的机床。。。

网友(2013-11-18):
长见识了。枪钻只听过,没见过实物..........

网友:
抢个沙发,也坐等学习学习!

LIAOYAO -1 灌水~ 鹦鹉哥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一般采用专用设备加枪钻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工过 直径8 x800 的深孔

采用什么方法加工的呢?求指导!谢谢

网友:
有专用的深孔镗床,坦克炮管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小直径的用山特维克、walter的内冷钻头,标准的内冷钻头可以到30倍径,你可以到网上查查他们的刀具样品书
现在我就在做Φ6深150,径向、轴向对穿加工方案,设计附件头、选用钻头。有空可以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