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是如何实现对系统的调压功能的?

楼主(2012-12-05):
请问,溢流阀是如何实现对系统的调压功能的。如何才能调节溢流阀的压力,就能调节液压缸进口的压力?
比例溢流阀是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

网友:
溢流阀分为直动和先导式的。直动式的是靠的是调压弹簧的弹力来调节的,当液压力大于弹簧压力时,将阀口打开实现,卸荷,这种阀一般调压值较小一般与用于高压系统,而先导阀是实现高压的,靠的是先导阀的开闭来决定是否打开主阀。向电磁溢流阀的控制也是靠对先导阀内腔油卸荷来实现主阀的开关。

网友A:
这个应该去看书!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了吧!液压这行的基本知识!老鹰干嘛加分呀?

网友:
电磁溢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去看书!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了吧!液压这行的基本知识!老鹰干嘛加分呀?

我用AMESIM软件设计了这样一个回路,目的是通过调节比例溢流阀的压力来控制系统的压力。我调节时,溢流阀压力调的高于负载压力,则系统保持在负载压力上,当溢流阀压力调的低于负载压力时,则全部溢流,压力是调的压力,但液压缸就不动了,无法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点评):
我个人认为你用一个比例减压阀吧,不建议用这种溢流设计!一般溢流是安全阀居多,是一个常态关闭的阀,你这种设计是一个创新吧,但实用怎么样呢?如果是我我会用一个普通的二级溢流阀和泵一体,在压力油口用比例减压

网友:
是不是把溢流阀和调压阀用混了?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还是不赞成你的这个设计!
如果是我我责是用一个比例减压阀,在油缸进油口调节!溢流阀还是用普通二级和泵配套实用!你的缸是多大,为什么没有蓄能器?流量很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还是不赞成你的这个设计!
如果是我我责是用一个比例减压阀,在油缸进油口调节!溢流阀还是用 ...

缸是200/160/2000的,我就是不知道溢流的压力怎么设

网友(点评):
溢流压力比工作压力大2到5MPa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AMESIM软件设计了这样一个回路,目的是通过调节比例溢流阀的压力来控制系统的压力。我调节时,溢流 ...

系统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那这样溢流阀进行调压的话,溢流阀的压力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楼主,买本书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缸是200/160/2000的,我就是不知道溢流的压力怎么设

我重新发个帖吧,不然我怕我说的不明白

网友:
找一本普通的教材都应该编写该内容。多念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