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电磁阀上的两个电磁铁为什么不能同时通电

楼主(2012-12-05):
请问那位大师知道为什么三位电磁阀上的两个电磁铁不能同时通电

网友:
如果同时得电,那阀芯到底滑到那边了呢?阀的工作状态不确定,这样的控制逻辑还有什么价值?

网友(点评):
这样用肯定是不行,但如果两边都通电会不造成其它的后果。

网友(点评):
烧电磁铁。

网友(点评):
是这个道理

网友(点评):
短时间两端得电并不会烧掉电磁阀,长时间得电才会导致热量聚集温度升高而烧毁

网友:
楼上正解
两边同时通电
折腾电磁阀

网友(点评):
互相抵消,同时电磁线圏烧损。

网友:
同时通电就拔河啦,滑芯到底要去哪一边

网友(点评):
拔河是拔河,就是会不会出现断绳的现象。

网友(点评):
就是说会不会出现其他异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