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比例溢流阀调压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12-05):
图中比例溢流阀调压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图示是个带反馈的比例溢流阀,根据负载的压力反馈,设定参数,从而保证系统的压力恒定。

网友A:
用在系统中,调节系统压力的
如果管路中压力超高,这个阀就可以泄压
建议楼主百度一下,有更详细的介绍
不过,如果要很深入理解,恐怕还要楼主亲自设计一套油路才行

网友:
可以理解为简单动作的伺服阀!这样好理解!

网友:
外界压力变化,通过压力传感器反馈回来,然后与给定的压力比较,从而对系统压力进行调节,起到保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系统中,调节系统压力的
如果管路中压力超高,这个阀就可以泄压
建议楼主百度一下,有更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系统中,调节系统压力的
如果管路中压力超高,这个阀就可以泄压
建议楼主百度一下,有更详细的介绍

我用AMESIM软件设计了这样一个回路,但是每次调定的压力一小于负载压力,就全部溢流了,无法达到调压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AMESIM软件设计了这样一个回路,但是每次调定的压力一小于负载压力,就全部溢流了,无法达到调压目的 ...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假如你的负载是30MPa,你调定的系统压力是25MPa
工作的时候,负载端无法达到30MPa,系统压力到达25MPa就溢流

溢流阀的作用就是这样的
你设定系统压力多少,一到这个压力就溢流,不管你负载需要多大的压力
所以,你设定的系统的压力要超过负载端需求的压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AMESIM软件设计了这样一个回路,但是每次调定的压力一小于负载压力,就全部溢流了,无法达到调压目的 ...

肯定比例压力调低于系统压力,负载就溢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比例压力调低于系统压力,负载就溢流了。

那不是不能实现比例溢流阀进行压力调定了吗?我想压力多大就多大。

网友:
接弹簧负载

网友(2013-01-15):
引用 楼主:
那不是不能实现比例溢流阀进行压力调定了吗?我想压力多大就多大。

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比例溢流阀只是调系统的安全压力的,一般情况下,系统的实际压力要小于所调定的安全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