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镗出来的孔变成这样?(已添加图片)

楼主(2012-12-05):
(图片)

网友A:
没看出来你要表达什么  。。。 表面粗糙度么 ?

网友(点评):
你的理解力也太......................

网友:
进刀量大了就成了镗螺纹了。

网友(点评):
进给量和吃刀量都是按照以前的速度。干的是相同的活。

网友(点评):
刀没磨好,后刀面擦背了;或主轴有问题打颤了。

网友(点评):
现在是怀疑主轴有问题,但是还没检查出来

网友:
进给快,转速低

网友(点评):
进给量和吃刀量都是按照以前的速度。干的是相同的活

网友:
对,进给太快。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镗床工作原理和车床原理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你要表达什么  。。。 表面粗糙度么 ?

是生了波纹

网友:
是要表达有波纹的意思吗??

网友B:
微观上就是这样的,想想车螺纹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不是微观的,波纹幅度有1mm,宽度5mm左右

网友:
工件没压紧或镗杆间隙增大引起振纹!

网友(点评):
这个也考虑到了,明天换个工件试试。

网友C:
跳刀了嘛。。很正常的问题、、但是话说回来,镗孔其实都是这样的。只是木有放大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刀了嘛。。很正常的问题、、但是话说回来,镗孔其实都是这样的。只是木有放大看不出来。。

波纹宽度有5mm,包含一个波峰一个波谷。幅度大概1mm,也算么?

网友(点评):
有你说的那么厉害,那就是刀具问题了。刀具颤抖了 。。

网友:
每转的进给大了。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的,和往常一样

网友:
进给快,转速低,吃刀大,镗刀刀柄产出震动出现让刀,根据镗刀刚性合理安排切削速度与切削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观上就是这样的,想想车螺纹就知道了

降低进刀速度,增加主轴转速

网友:
检查一下刀具的磨损程度和走刀进给速度

网友:
你不能看进刀吃刀一样就说肯定是主轴的问题。有可能是刀片本身的质量问题等等。
因为螺旋纹的出现肯定是 主轴、刀杆、刀片、夹刀机构,加工参数,其中之一发生震颤。解决方法就是一个一个排除。
先换刀片试,再换紧固螺钉和刀杆,之后试一下小进给,因为一个问题的产生,可能是两个原因,主轴刚性下降了,导致原来不合理的吃刀量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了。
最后再考虑主轴问题。

网友:
麻烦楼主检查出来问题后,给大家说明一下,很想知道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
晃动了 就变得像螺纹了?

网友:
楼主,期待你最终的答案,

网友:
感觉是工件刚性有问题,好像镗孔部分和下面连接的地方只有几根筋支撑着。但楼主说以前做过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工艺没有出问题好像折射出为的问题又出现在主轴或拖板部分。

网友:
是否工件铸造中为了降低成品添加杂质改变了硬度

网友:
拖板松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用通用的镗床镗孔还是用的镗杆放在镗套里导向来镗孔,可能设备旧了,主轴或者滑板刚度下降,或者镗套磨损后刚度下降了
出现波纹时加工中有可能听到尖叫
跟主偏角相对的是不是副偏角呢,副偏角比较小时刀片与前面的刀痕之间可能发生共振,用大一点的副偏角可能不容易共振

网友:
有意思!主轴问题吧,主轴轴承松了或是坏了?

网友:
转速和进刀量陪好然后刀具锋利也要好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是用通用的镗床镗孔还是用的镗杆放在镗套里导向来镗孔,可能设备旧了,主轴或者滑板刚度下降,或者 ...

感谢大侠回复,用镗轴加镗杆镗的。现在怀疑镗杆轴向有间隙。

网友:
床子颤抖

网友:
走刀太快了

网友:
处刀。工件跟着刀具走。转台间隙,间接压紧等

网友:
楼主找到答案了没?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导轨间隙大了  建议看下  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你调整走刀量和吃到深度,主轴转速,刀具角度,装卡是不是强度够

网友:
看到你加工的这孔,我想到了螺纹,是不是进刀速度有点快了?满一点试试看哈,呵呵、

网友:
刀具磨损

网友:
刀打滑了

网友:
有可能就像楼上说的导轨间隙大了, 这个现象原因分析起来比较复杂, 还是一一排除来查找吧

网友:
不好说什么了,最终期待答案

网友:
是不是吃刀量大了,产生震动。

网友(点评):
那是什么原因,可以说出来听听

网友(点评):
还没找到,

网友:
是不是镗刀片松了

网友:
{:soso__13595039405769346573_4:}刀片没夹紧?

网友:
我也估计是进给量太大了。。。
看图片的第一眼我还以为是在车螺纹呢。。。

网友:
楼主的示意图说明是个螺旋线。
镗床镗螺纹就类似这样镗的。镗刀旋转直径和螺纹底直径一样。
还有螺纹刀镗螺纹,要刀头旋转直径比孔小。

网友:
如果进给量和吃刀量和以前一样的话,应该是镗杆振动造成的吧。

网友(点评):
有这个可能,正在找原因

网友:
镗杆的刚性怎么样?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刚性较差。

网友:
加工参数没变的话那应该是主轴震动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共振,加固定,减转速

网友:
期待最终答案

网友:
最终原因是什么?楼主。

网友:
看谜底,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以前干过数控镗,跟我第一次镗孔一样,大孔容易振刀,但振刀纹不规则的不带这么多轴向的,你这进给大了,有手册的,多大的孔吃刀量有标准,每转进给也能查表,,再在实践中粗加工时试切几次。机床精度问题就另说了。仅供参考

网友:
没看懂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刀具没有装好吧

网友:
跳刀了,吃刀量过大

网友:
我干过几年镗床 我觉得很多原因都能镗出这样的孔
走刀太快 吃刀量太大 转速过高过低 工件松动 刀没磨好 机床本身问题等等

网友:
都是工艺方面的达人啊

网友:
进刀量太大,工件下方的支撑呈弹性状态造成的!

网友:
能产生这样效果的原因有几个刀具问题,工件的装夹,机床的磨损等,只能进行一一排解一一寻找

网友:
跳刀还是工件没夹紧呀!

网友:
综合考虑一下吧

网友:
转速放低点。走刀。慢点看看..你刀不怎么样吧....

网友:
是用的浮动镗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