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油位的高低对泵的影响几何?

楼主(2012-12-05):
各位网友:请问液压站油位的高低对液压泵的影响能有多少?夏天和冬天大气压的高低好像对泵都有影响?请大家具体谈谈,以飨读者。

网友:
高对泵没什么影响,只要停机邮箱不会冒油就是了!油少容易让泵吸空,泵吸空那结果不用说了,报废!

楼主:
经常看到泵的吸油压力:最高绝对压力1.5bar;最低绝对压力0.8-0.85bar,是不是与液位的高低有关?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邮箱高位放置。以保护油泵,不过看不同的场合,功率不大,压力不高,使用频率低的地方,还是可以油泵位置高于油液面的。

网友(点评):
我这里几乎所有的泵都放置在邮箱上面,而且整部机器都是液压驱动,压力最高有20MPa,不过邮箱是够深,也有油表能看到液面

网友:
吸空,还可能产生因为液位低,液压油散热不好,造成液压系统温度升高,温度太高对所有液压元件都是不好的。

网友:
如果你的泵是在油箱上面的话,这影响大了,一般吸油高度不超过500mm,超过500mm,吸油能力就会变差,冬天油液粘度变大,吸油就更困难了,还会产生噪音。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请问油泵的吸油高度指的是从哪里到哪里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