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车上加工端面圆弧,有啥好方法或技巧(里面没孔)?

楼主(2012-12-05):
    请教各位老师,在数控车上加工端面圆弧,有啥好方法或技巧(里面没孔)

网友:
圆弧刀抠

网友:
用尖刀 结合G02/203就可以 主偏角大于93度的

网友:
先用 钻头 打一下 再用尖刀 走几刀就OK了

网友:
刀具对准中心,用G73车, Z方向放余量,再精车

网友:
数控上的话和径向的 除了刀具不一样外还有什么区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