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轴承轴向游隙应该控制在多少?

楼主(2012-12-05):
如上图成对使用的圆锥滚子轴承,外圆直径400mm,工作温度大约50℃,内外圈均压紧(内外隔环与轴承无间隙),转速40r/min,内圈上承受的轴向力不稳定大概在1-10KN,润滑液N320,请问该轴承轴向游隙应该控制在多少?

理论上的游隙我查过38-44丝,但这跟理论的工况不一样,我想尽量控制轴向窜动(经试验40丝的游隙窜动稍大)。

我还想做两次试验把游隙控制到最佳状态(轴承运行顺畅,噪音小,窜动小)。

欢迎指点~

网友:
能否去掉内圈隔套,在轴上用螺母锁紧内圈,靠预紧力来控制轴向窜动

网友(点评):
这种轴承可以看成是一个轴承,那个隔环用来控制游隙的。轴承轴向预紧非常可靠,是因为有游隙才窜动,我是想找个合适的游隙保证运行完美

网友(点评):
那看来就只能慢慢磨内圈隔套,还要考虑整个工作过程中轴承的温升产生的膨胀对间隙的影响

网友(点评):
就是温度这个问题没办法搞定,温度50摄氏度时到底轴承内外环与滚子有多少间隙试验不出来,因为一旦组装完毕加载后轴承滚子受压情况观察不到更感觉不出来,看资料上有轴承过盈5丝寿命降低40%,所以很担心轴承寿命

网友:
如果有轴承型号的话,你可以查轴承手册

网友(点评):
我有N本手册,国外的也有,更搞笑的是每本还不一样。但我觉得手册只能作为参考,实际情况应加以考虑实际工况

网友(点评):
我也赞成上面老兄的考虑,手册毕竟是标准参考,但还是要考虑实际情况地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下面的老兄

网友:
可以查手册

网友:
400外径轴承,才1t的轴向力,使劲拧,如果跳动达不到,可能是零件、装配、轴承、设计......问题。

轴向推力轴承可能更方便调速些

网友(点评):
轴承是NSK的,精度很高,设计的轴承定位非常可靠。现在是装配前的游隙调整遇到麻烦,一旦安装就不能拆卸(拆卸成本很高),要是游隙不合适会影响整机寿命

网友:
采用定压预紧,不要用定位预紧。并且温升对定压预紧的影响不大。

网友:
轴承是NSK的,那么就应该按照NSK提供的手册,
按手册上的作用点,常数,轴向负荷系数来计算。
还要参考该手册上的工作游隙计算方法。
不能用别的手册做参考。

网友:
查手册没用么。。。难道要用厂规。。。^_^

网友A:
这个在我们印刷机械中经常使用,我们是用的是负游隙,增加隔环的做法是可取的,但是同时要考虑预紧力的要求,参考轴承手册的建议,但是这种负游隙的轴承精度要求比较高,通常要达到P5级以上(滚子直径差值0.001以内的,制造时候是选装的),否则轴承容易烧结;所以结论是:高精度轴承采用负游隙,低精度轴承采用正游隙;负游隙通常我们是在轴承预紧之后(端盖压紧采用力矩扳手定数值预紧),测量轴承的临界静转矩(在预紧力一定的情况下通过调整隔环厚度来改变起动转矩大小),也就是轴承刚刚开始转动时候的力矩数值。这些基本数据在轴承手册上有说明,再结合计算就得到了,注意:不同精度轴承的装配要求是大不相同的,对应的解释说明文件也就不一样,所以建议你仔细和轴承制造商沟通。

网友:
好深奥,这东西还没深入研究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我们印刷机械中经常使用,我们是用的是负游隙,增加隔环的做法是可取的,但是同时要考虑预紧力的要求 ...

负游隙是什么意思呢,不大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游隙是什么意思呢,不大明白!

简单讲就是过盈,这个对装配技术要求很高,稍有差错轴承就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我们印刷机械中经常使用,我们是用的是负游隙,增加隔环的做法是可取的,但是同时要考虑预紧力的要求 ...

额,负游隙在负载小、方向稳定的情况下确实是一种效控制运行的稳定性的方法。这个轴承用在煤矿机械上,主轴负载方向很乱,大小随时变化,没游隙温升很明显啊。昨天我试了一次5丝的游隙,试验机器运转正常,期待矿上有良好反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讲就是过盈,这个对装配技术要求很高,稍有差错轴承就报废

那就是钢球要被挤压的变形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学习学习用的上的知识。

网友:
LZ

轴承图纸有么?
与轴、轴承座的配合如何?
如何润滑的?
运转时内外圈温差大概是多少?

网友(2013-12-02):
中间有隔圈吧

网友(2014-04-07):
单列圆柱滚子轴承的轴向间隙如何控制,控制多少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我们印刷机械中经常使用,我们是用的是负游隙,增加隔环的做法是可取的,但是同时要考虑预紧力的要求 ...

这种结构我看到有些是采用弹簧预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