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做仿真一般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2-12-05):
你们做仿真一般用什么软件比较好。目前只会用CAD,和PRO/E绘图,想学习一下仿真

网友:
proe好用,我就是用这个

网友:
proe就可以,我现在就用野火5.0做机构仿真

网友:
可以学学ADMAS,做机构仿真也挺好的。而且和proEg,UG都有接口。

网友:
PROE自身有分析模块,这样入手会快一些。

如果要做一些专业的仿真计算,还是用adams,recurdyn,dads,simpakc类的吧

网友(2013-01-04):
SW,运动仿真,力学分析,流体模拟,现在还有注塑模拟。

网友:
本人也想学但是不知道怎么学起

网友(2015-01-13):
solidworks,CATIA,adams(还可以柔性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