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刀接刀有台阶,手能摸出

楼主(2012-12-05):
我用50飞刀飞面,飞出来后重叠处接刀有道印,手能够明显摸出,我的重叠量为10mm,请给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
在上磨床

楼主:
在加工中心上做的

网友:
这有可能是工作台面和你的主轴垂直度不好,还有可能跟你的进给,吃刀量有点关系。

网友(2013-03-09):
工作台面和你的主轴垂直度不好,可以编斜线,例如G1X-300Z-.1

网友:
大哥注意来回的顺逆铣 全部用顺铣 就好了 还有急事飞少一点

网友:
吃刀量多了,进给和转速有问题

网友:
1.有可能件动了,锁紧
! a/ E/ J! \4 w2.切削用量不合适,调整: h' q; q0 k! [: `
3.再加一把精飞刀,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