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管加工遇到困难

楼主(2012-12-05):
   外径163   (0~+0.04) , 内径153  ( 0~+0.02),长度165  ,  材料Q235  ,166*12的无缝钢管   ,开始用盲板焊接到管子上, 装夹盲板, 粗车至内外圆留余量1mm  , 实效3天 ,  在装夹盲板 , 车至内外圆成品 ,   切断。   当内外圆车完时测量尺寸无误差  , 切断时悲剧出现了 , 变行0.15左右,   此方法不可行 。  后来用加工好的半成品 , 切掉盲板 ,  在实效3天 ,     四抓卡盘轻轻装夹 , 在内控车一段10mm的止口 , 测量尺寸 , 按照尺寸制作一个间隙量0.01的盲板 ,  安装到内孔  , 以盲板作为支撑 ,(装夹安装盲板处 ). 车内孔外圆成品,    切断, 结果还是和上次一样悲剧 ,不过变形量小了  0.1左右  (切断方向变化0.15  另一方向0.05 ), 。

请各位社友帮忙想想办法  ,谢谢!

网友A:
在切断之前留点精车余量, 精车一刀再切断,刀子锋利一些,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切断之前留点精车余量, 精车一刀再切断,刀子锋利一些,仅供参考

您的方法我都试过了   切断钱  没有误差     切断后  变形很大

网友B:
如果量少,切料,车内孔平长度到尺寸,做内涨心轴再车外圆到尺寸,也可留余量磨

网友:
什么盲板。。求楼主多发几张加工的图。。谢谢了??

网友:
即然这个零件要求这么高
1下料长度加长,减少焊接影响
2粗车后去应力退火,或车前先退火
3车割断改线切割

网友:
同意4楼的做法。大批量也能用此法的。

网友:
不懂。。。坐等学习

网友C:
经过焊接就会产生应力 无论你怎么加工切断后都会变形 三爪卡住先粗车留1.5余量 在三爪轻卡精里孔 涨胎精外圆

网友D:
对长薄壁管 镗内孔时,在端头用橡皮绳将一段胶带包在管端。车外圆 时,用一段
锯条将胶带顶在管的内壁上,可以完全防止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焊接就会产生应力 无论你怎么加工切断后都会变形 三爪卡住先粗车留1.5余量 在三爪轻卡精里孔 涨胎精外圆 ...

用焊接方法   热处理可行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长薄壁管 镗内孔时,在端头用橡皮绳将一段胶带包在管端。车外圆 时,用一段
锯条将胶带顶在管的内壁上,可 ...

现在震动不是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量少,切料,车内孔平长度到尺寸,做内涨心轴再车外圆到尺寸,也可留余量磨

车内孔后 依然变形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震动不是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变形

外圆和内孔有同心度要求没,粗糙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E:
这么薄的东西不能用切刀的,怎么时效都没用的。切刀的径向力太大了。批量大的话建议你全部下好料,用包容面大点的卡爪夹外圆粗精车内孔。调头反撑内孔,记得一定也是接触面很大的卡爪,卡爪长度是越长越好。车端面,粗精车内孔。这两副卡爪要是用的好,你的圆度坑定能控制在3丝内。。

网友F:
留量,外圆无心磨后内孔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留量,外圆无心磨后内孔衍磨。

问题是没那设备  要是有设备  这个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薄的东西不能用切刀的,怎么时效都没用的。切刀的径向力太大了。批量大的话建议你全部下好料,用包容面 ...

你的方法我认为可行   明天试试   谢谢

网友(点评):
最好能上图纸,这样大家才好出主意的。

网友:
感觉楼主是利用盲板做装夹用,相当于工艺搭子,为了就是避免夹住薄壁钢管引起变形,对吧,我的想法和17楼一样,先下料在加工,我们公司零件都是这样做的,不过精度没这么高而已

网友:
是不是从装夹工艺上改变一下,改径向受力改为轴向受力,镗孔用套加轴向压紧,车外圆用心轴加轴向夹紧。

网友:
你这活批量大吗,你如果要焊盲板,精加工余量再小些,切断槽先切出来,但不要切断,槽壁厚留的越薄越好,这样焊接应力传不到活那边,要点焊,还有粗车后活要放24小时释放应力。批量大就先粗车,时效,心轴车外圆,双板压,内孔不能受涨力,以防变形。在做套,夹外圆车里孔。不管哪种方法,精加工余量要小,车时要冷却,以防热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