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进刀问题

楼主(2012-12-05):
沈阳数车5085用尾架顶着车外圆时,进刀十丝,但在车完后,实际却只是车掉了五丝左右,在此想问是啥原因?

网友:
过切于欠切。

网友:
直径编程or半径编程?

网友:
也有可能与材料有关吧

网友:
可能是丝杆的问题,检查丝杠于驱动器的接触套是否连接完好。同时 要确定你的参数设置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