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步进电机分度定位的精度和解决问题

楼主(2012-12-05):
最近接到一台拉丝机改装步进电机进行分度的电气制作,在写梯图的时候发现,客户要求的很多分度数值都不能被整除,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有找到有用的资料,所以本人自己想了一些办法,现在与大家分享,同时,也请高手指点一下,还有没有更好的思路。本人初学,所以脸红红的虚心请教了,请高手莫笑!
一:尽量提高程序中主轴每转所需的脉冲数。提高了脉冲数后,每个脉冲所对应的尺寸会变得很小,这样的话,如果分度完成后,脉冲数有余数,也会尽量的减小误差。
二:因为每一个脉冲所对应的误差量很小,所以采取了每隔几段就补几个脉冲的办法。如每五段补7个脉冲。做梯图时是这样做的,先求得每一段脉冲发出后所余的小数,用这个数比如:0.38,这个数比较接近0.4,所以我就输入补4个脉冲,再求得主轴每转后会丢失的脉冲数,然后把这个数除以4,这样就确定了每隔多少段就补4个脉冲,用计数器计数到多少段后就加4个脉冲,这样,主轴在旋转一周后,丢失或是增加的脉冲脉冲数就比原来的少了最少百分这九十。如:原来一段会丢失300个脉冲,这样补充后,最多丢失或增加30个脉冲。这样定位精度就提高了很多。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般我们用步进电机的时候精度要求的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拉丝机的主轴是一直在不停的分度,长期下来,脉冲丢失累积就会造成尺寸的误差。越是分度定位的数值大,精度偏差的也就越大。如果脉冲数除以分度定位段数是整数也就无所谓了,但一但除不尽,就会造成这种问题。再如上面所说,那个数是0.34,那么我可以每隔N段补7个脉冲。这7个脉冲的精度是完全显现不出来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的,所以先分享一下我的思路,然后再求高手指教。
跪地求你们了!指点我一下吧。
还有一个问题,步进电机和主轴连接的齿轮比也除不尽,这个怎么办呢?如果不算上齿轮比,脉冲总数是整数,一乘以齿轮比就成了浮点数了,这个问题也挺烦人的。也请高手赐教一下吧。

经过几位高手、前辈、大侠的帮助,我已经成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多谢多谢。经过实验通过,解决方法在21#,里面还带有我写的程序,和大家一起分享。最后感谢社区给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共同发展学习。

楼主:
结合了众多网友和前辈的方法后,我想出了一些针对我来说可行性的方案,并一一做了实验。第一个实验是我第一次做的那种,每隔多少段加几个脉冲,这种方式的精度不是怎么好,做起来也麻烦,操作上也麻烦,还总是需要在开始工作这前要输入一些插补的具体数值,但是,这个程序通过了。第二个实验是用余数累积的方法来做的,把余数累积起来,如果大于1个脉冲数,在程序中就补一个脉冲,如果不够一个脉冲,就接着累积余数,补一个脉冲后在脉冲发送完时将这个累积的数值减1,然后在下一段继续累积。这个方法的精度比我第一种的高太多了,几乎没有误差。在不计较电机的情况下,光考虑脉冲发送,这种方法在我来看已经是完美的了。这种方法在程序上也不麻烦,和第一种相似,但在精度和使用上比第一种强太多了。我使用的是信捷XP3-18RT的机器,这台机器和XC3系列的PLC通用,只是集成了文本。下面我将脉冲程序发上来,请大家参考,同时也请大家指点一下,因为我毕竟是初学者。同时,您有更好的方法也请上传一下,共同分享.如果您有信捷的编程软件的话,可以直接打开。我的版本是XCPPRO-3.3H版本。最后,特别感谢一下几位网友前辈如:JHG1977,TIGERGUO1975,老电工,赫德森等几位大侠的鼎力相助,他们为我开拓了思路,才能让我想出了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
主轴加个反馈,我一般用光电开关,转一圈或几圈重新计脉冲。精准点就用编码器。

网友:
分度精度要求不高时,我是加个对射光电开关来进行控制

网友:
步进电机分度,做不了太精。即使你做了细分,它的误差也很大。要非得用就加个大减速比的高精度减速器吧!能好点。

网友:
伺服电机如果没有编码器,也是会丢步的。
步进电机更加容易丢步。
加开关清零或者加编码器。

网友(点评):
没有编码器的伺服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吗?

网友(点评):
呵呵,只是你没碰到过而已。

网友:
前一陣子買一個步進電機,本以為驅動器只能選擇半步或全步驅動,打開說明書才嚇一跳,現在的驅動器除未附電子齒輪比外,輸入信號倍率少說有16格個選項...
如果以上仍無法解決你的問題,不如再花2000元買個單軸控制器直接用電子齒輪比來完成!!

网友:
看具体的精度和齿轮比了,光靠步进电机细分,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装光电,编码器都可以,看你的精度要求和成本要求了。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 细分与步进电机的精度没有关系  步进电机本身也没有累积误差
细分可以改善动态性能,可以降低共振频率

楼主能否给个草图看看传动图 说明一下分度精度要求究竟是多少
初步建议是每圈回一次零 发脉冲数的算法用绝对位置方式不要相对的一段一段的发

网友(点评):
细分与步进电机的精度没有关系!!是的,你没有记错!!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吗,懵,,,,,,,

网友:
东方有一款马达,可以直接做分度用,不知道合不合楼主要求?

网友B:
请教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这多加的4个脉冲是怎么样加到程序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记错的话 细分与步进电机的精度没有关系  步进电机本身也没有累积误差
细分可以改善动态性能,可以 ...

细分是和精度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如果总脉冲数少的话,每一个脉冲引起的角度变化会增大,分度次数越多,精度越低,如总脉冲是3000个,一周分三百次,这时的误差可能会有近300个脉冲,这近300个脉冲的误差太大了。如果是300000个总脉冲的话,误差分三百次后还是近300个,这三百个脉冲相对的精度就提高了。所以我选择了增大细分数来增大总脉冲数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控制系统,这多加的4个脉冲是怎么样加到程序里的?

我用的是信捷的XP3-18RT,这四个脉冲是用余数的倍数算出来的,计算出这个脉冲后,用总脉冲分段后的剩余脉冲除以4得到的每隔多少段加一个脉冲。用记数器记数,记数的时候用求得的间断个数减1,然后记数,如:间断个数为8,那么,我在第7段的时候打开记数器,记数器打开后将四个脉冲存入一个补充脉冲寄存器,发送脉冲的程序中,最开始的一段是应发的脉冲寄存器+补充脉冲寄存器=最后要发送的脉冲寄存器,这样在第八个脉冲发送的时候,这两个脉冲会相加,送到最后要发送的脉冲寄存器中,然后发送。当然,我的记数器是放在发送完成标志的M继电器下。我已经测试过了,没有问题。如果你们有用信捷的PLC的话,我可以把我的程序上传一下,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C:
很多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都有细分功能,可以分到非常精细,比如说每步都4000细分

但还是感觉装个编码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步进电机的驱动器都有细分功能,可以分到非常精细,比如说每步都4000细分

但还是感觉装个编码器吧

即使安装了编码器,如果主轴一周我要分311段的话,怎么能保证定位精度呢?还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使安装了编码器,如果主轴一周我要分311段的话,怎么能保证定位精度呢?还请赐教!

我做任意分度的做法是这样的,假设工件主轴上直连了20000线的编码器,则用公式(20000XN)/311,N为分度位,例第47段对应的编码器读数为20000X47/311=3022。5 ,按4舍5入取3023,当编码反馈到3023时电机停止,第48段为3087,依次类推,一圈后取Z相归零,但不知道这样是否能满足你的精度要求? 关键还是看你的定位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任意分度的做法是这样的,假设工件主轴上直连了20000线的编码器,则用公式(20000XN)/311,N为分度 ...

您好,多谢您的指教,但这样的话,成本会增加很多。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会控制步进电机在快到位的时候如何能让他的速度慢下来直到到位停止。用中断可以,但是,步进电机在快速旋转的时候如果立刻停止发送脉冲会不会导致步进电机的冲过位?还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这里还要说一下,这台机器在运行的时候,速度不慢,所以我要电机做快速旋转,大约每分钟转速最高在600转。

网友(点评):
过冲跟负载大小有较大关系,且步进电机不是半闭环,过冲或丢步都会影响机器运行;即使走固定脉冲,也可以设置加减速。建议加光电开关定期回原点,要求如果高,就换伺服,伺服不同转速下出力也稳定。

网友:
能不能说说用步进电机的最终目的的什么?
是不是用来控制拉出来钢丝的长度?
或者最好说说拉丝机的详细工作状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多谢您的指教,但这样的话,成本会增加很多。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会控制步进电机在快到位的时候如 ...

需要一段高速再接一段低速,  低速用来定位  ,即使高速也是有加减速的, 600转对普通步进来说速度偏高,扭矩会下降,选型的时候要注意了
另外现在还有闭环步进 ,再不然就上伺服

同意楼上的意见 把设备具体怎么回事说清楚就更方便大家讨论了

楼主:
您好,加减速脉冲输出我会,但我不会的是如何用编码器实现到位后减速停止。应该说是如何实现在编码器到位这前开始减速,一直减速至编码器设定的位置停止。这台机器就好像是做齿轮似的工作方式,只不过只是用一把刀来回的拉齿,齿轮一直旋转,而且工件来回的时间很快,电机只在一个方向内有动作,所以要求时间上要快,电机转速要高一点。精度要求的不是很高,但我在做这台电路的时候还是提高了要求。

网友:
分度和分段好像会有根本性的差别
工位分度累计误差。。。不消除不行
工料分段只是正负误差。。。主要保证不丢步
不知道负载大不大?,价格低的直流无刷伺服电机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楼主太历害了,真心学得自己才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多谢您的指教,但这样的话,成本会增加很多。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会控制步进电机在快到位的时候如 ...

步进电机你要它往600rpm跑,不合适。已经是该用伺服的场合了。

另外,分度的问题,按照你可以接受的精度范围内,去选择编码器的线数

网友:
根据高精度,稳定性的话使用伺服系统应该更稳定些吧

网友(2013-05-06):
刚好在做这个 帮助太大了

网友:
看的懵懵懂懂,初学者。看完后我有一些疑问,我也要做一个用步进电机分度的问题,就是做一台打孔机,两个孔在一条直线上,打完一个孔后,给电机一个或几个脉冲,让电机旋转180°,从而带动工件旋转180°,精度要求高点,会不会也会碰到一些丢步,累计误差长时间导致精度大大降低,还有如何让电机在旋转180°后快速停止,是程序上处理还是硬件上处理方便简单,电机转速要求不高,还请楼上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2014-03-05):
最近正好做相关事情,帮助很大,谢谢楼主!

网友(2019-06-04):
引用 楼主:
结合了众多网友和前辈的方法后,我想出了一些针对我来说可行性的方案,并一一做了实验。第一个实验是我第一 ...

翻啦好多,一定标记下,这个方法太好了,伺服中的累加器也是同样的原理,余数累积

网友(2019-07-31):
学习了,好方法

楼主(2019-11-05):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不客气,好几个前的东西了,想想现在要是重新做的话会感觉比较简单。重要的还是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灵活运用。

网友(2021-04-02):
谢谢,正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