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总脉冲数除以段数不能整除怎么办?

楼主(2012-12-05):
最近接了一活,是分度定位的,因为分度段数不一定,所以造成了总脉冲数除以段数后不能除尽的情况,因为我是初学者,没有经验,所以自己想了一个办法去解决,但因为没有老师或是网络上的参考,所以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在社区内发了一个主题,但在这里还是厚颜无耻的再发了一个,希望大家帮帮我。先在这里说声谢谢了。下面是这个主题的地址。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829&extra=page%3D1

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法见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2829&extra=&page=1

网友A:
我以前的办法是抖动,这一段少一个脉冲,后面一段加一个脉冲。或者将误差也累积起来,够半个脉冲时,加一个脉冲,然后继续累积。怎么做要看你的具体情况,无非是让误差均匀分布了,而不是越积越大或者在某个点上爆发出来。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你的问题有帮助否。

网友B:
利用编码器,尽量将分度值做小,计算实际所需分度段位于分度值的范围内的脉冲数,在某一段该加脉冲就加脉冲。编码器选择2000线或以上的可减少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的办法是抖动,这一段少一个脉冲,后面一段加一个脉冲。或者将误差也累积起来,够半个脉冲时,加一个 ...

不知道您的一个一个的脉冲是怎么加进去的,感觉比我一下加几个脉冲要复杂,但十分想学习一下。能否具体的讲一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编码器,尽量将分度值做小,计算实际所需分度段位于分度值的范围内的脉冲数,在某一段该加脉冲就加脉冲 ...

分度值不是我定的,这个值没准是二十几,也没准是三百多,所以精度不好控制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度值不是我定的,这个值没准是二十几,也没准是三百多,所以精度不好控制呀。

那个分度值需要随时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分度值需要随时调整吗

定一次加工一个或一批工件,关键就是不定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一次加工一个或一批工件,关键就是不定型。

这个比较麻烦,我原来用欧姆龙PLC做控制器时就是将每个工段需要的脉冲数预置在寄存器中,然后比较,不定型的话还得修改寄存器的值,能否考虑在PLC中设置加1和减1减,可以随时修改,但程序量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麻烦,我原来用欧姆龙PLC做控制器时就是将每个工段需要的脉冲数预置在寄存器中,然后比较,不定型 ...

用1比余数倍数?我感觉这样出来的精度好像没有分几段加几个脉冲的精度高。如:应发脉冲余0.74个脉冲,和1比较,这时如果设大于等于1增加发送1个脉冲,那么0.74*2等于1.48,这下一下子就差了0.48个脉冲,应发脉冲余0.99的话,那差的就更多了。发完后要不要把做比较的余数清零?如果按我的方法的话,在第N段的时候加7个脉冲,那在第N段的时候会产生丢失4个脉冲,按我的想法是,最多会丢失5个脉冲。这是极限了。

楼主:
我又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余数相加的办法,每次相加余数,在大于或等于1的时候,补一个脉冲,同时,做减1运算,减1后还是小于1的数值继续相加余数。不知道这个想法怎么样。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你自己多想想,实现办法很多。主要的目的就是分散误差。

网友(点评):
计算机这边做几个64位的浮点加减那都是小事一桩。没必要考虑太多。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指点!受教了。

楼主:
太晚了,明天继续讨论学习。谢谢三楼大侠的顶力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比余数倍数?我感觉这样出来的精度好像没有分几段加几个脉冲的精度高。如:应发脉冲余0.74个脉冲,和1 ...

http://wenku.baidu.com/view/417a3cc49ec3d5bbfd0a7487.html
可以参考下这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