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摆式颚式破碎机开不起来了,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12-05):
型号250×1200mm  临沂捷力机械产品  电机18.5KW
故障是这样的
以前开过的,都正常  这几天开机老是开不起来  大约启动3秒 电机就跳了  电机输出端手感不热
脱开皮带空转电流12A稳定  无异常
初步怀疑天气太冷,室外温度约-7~7℃   处理的情况是这样
先是全面检查了下,松了松拉紧弹簧,用脚踩上去能晃动,紧了垫板拉紧螺栓
开始把左右轴承座的油全换成了0#二硫化钼通用锂基脂  手动盘车,勉强能盘动,三个人盘就很轻松
开机还是不行
加温,在调节丝杠那里烧了一堆柴火,大概烧了半个小时,就开起来了
在开就不用加温了   但是第二天一早还是要加温
当时加完温之后我试着盘了一下    比以前还要重一点   而且今天加完温之后,有一次带载启动,里面加了两块石头,我盘了下,肯定盘不动的,也很轻松就开起来了

是不是这个现象真的和中间轴承箱里的润滑油有关系呢?
中间的不好拆   换不了油,之前加的是2#极压锂基脂和SK4102辊压机高效专用润滑脂德润宝的,因为当时没有0#的了,领导让2#与0#混用,
个人觉得这个辊压机专用脂的影响非常大,但觉得仅仅因为润滑脂就开不起来么?即使轴承箱里面满是油,空载也不至于开不起来,夹个石头都能开起来呢
会不会和轴承侧隙有关系,可是中间动颚板的那两个轴承箱又无法测量侧隙

期待高手

网友:
楼主的是双动鄂还是单动鄂,总之18kw太小了,,,,,,,,

网友(点评):
双动颚,可是说明书上标准配置是15KW

楼主:
还有,额定电流37.7A   热继电器应该调到多大的电流呢?

楼主:
今天中午又开了下,中午的温度应该在0度以上,没有开起来,热继跳了
然后又加温约20分钟,开起来了,观察电机,启动的时候稍稍费点力
我把中间动辊轴承箱那个加油的螺丝拆下来了,想着运行的时候甩出点油来,可是左边那个稍稍能看见点油,没有流出来,右边那个见不着油,黑洞洞的,~~求高手分析下,
无法启动时什么原因呢?

网友:
怎么觉得你的电机配置小了,最少得30KW

网友:
我只看看 不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额定电流37.7A   热继电器应该调到多大的电流呢?

1.1的额定电流,40A可。

网友:
气温对润滑脂(油)的影响很大,为什么北方冬季机床要提前热车?而且刚启动时有点吃力。所以在北方冬季,有些机械要适当更换润滑脂(油)或适当热机或加温。

网友(点评):
有一定的道理,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想等着它进一步的暴漏问题

网友(2013-02-20):
油冻住了,没啥事!天冷正常!油不好换的话,可以考虑换台30-37KW电机试试,不要怕费电,开起来之后,电流不会太大,耗电不会有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