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检具公差千位是否合理?

楼主(2012-12-06):
有一个产品,需检验的尺寸是Ф22.5
技术人员设计的卡板公差是Ф22.491   (0,   +0.004)
问了技术员,技术员说一直就是这么设计的;请教了老工程师,老同志说人工检验,尺寸公差这么精,根本没必要.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说下被检件的尺寸公差范围?

网友(点评):
图纸上的尺寸是Ф22.5 H9 谢谢关注

网友(点评):
Ф22.5 H9 公差范围 +0.052~0,检具应该有两件,Ф22.491 (0, +0.004) 最大值22.495 ,明显不合理。

网友(点评):
又 0, +0.004 属于3级公差,楼主可以问问设计者,3级公差是用于什么场合。 这些都是既有的基础知识,翻翻资料变可以判定。

网友(点评):
首先,LIAOYAO兄弟很细心也很热心。然后恢复楼主,第一,你们的技术员可能不太理解检具;第二,那个老工程师至少从态度上还不如那个技术员,至于他自己是不是清楚技术细节只有他知道

网友:
  人工检验达μ级啊 厉害

网友:
我很正式的告诉你设计人员是没有错误的,什么叫检具?这就叫正规的检具。

网友:
用千分尺
应该可以检验出来的

网友(点评):
什么叫检具? 搞清楚这个先

网友:
我理解错了
刚才百度了一下
检具并非测量工具
是按照需方要求专门设计制造的检测工具
如此看来,检具的精度没那么高
检具精度见贴图

网友(点评):
你被误导了,检具千千万,你只是顺便查到了其中某一种

网友(点评):
正解,这个是骑车前脸检测检具的精度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没有问题,也做的出来,但精度太高检具制造成本太高,不划算,如果是数控机床加工的话尺寸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将公差放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