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有做无氧紫铜焊接的么?

楼主(2012-12-06):
用无氧紫铜管做加热管,和即热式热水器里的一样。有懂无氧紫铜焊接的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关于紫铜的焊接工艺

网友A:
紫铜用作加热管,成本啊??非得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用作加热管,成本啊??非得用吗

主要是本着绿色环保上考虑的。

网友:
我可以做,以下依次是 紫铜&紫铜、紫铜&6061铝、紫铜&不锈钢。深穿透,几无变形。

网友B:
紫铜焊接  一般需要气体保护,我们这生产 加工 焊接 各式各样的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铜焊接  一般需要气体保护,我们这生产 加工 焊接 各式各样的铜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C:
即热这玩意功率太大,用紫铜加热的多,目前还不是普及的时候,还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热这玩意功率太大,用紫铜加热的多,目前还不是普及的时候,还不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铜焊接  一般需要气体保护,我们这生产 加工 焊接 各式各样的铜

做铜 的电热管一般用铆接。成本低了。如果一定用钎焊,是可以的,但要考虑整体加热时,管子很软了,变形有点。如果产量不大,建议用火焰焊或高频

网友:
紫铜焊接,关键在预热。焊接时紫铜散热太快是最大的问题。呵呵。

网友:
紫铜焊接,关键在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