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工程力学的概念问题~

楼主(2012-12-06):
力矩和扭矩有什么差别?
力矩是力对物体的转动效应的度量
扭矩是扭矩是使物体发生转动的力
个人赶脚是一样的,算法,单位也一样~~但是还是赶脚有差别

网友A:
在应用过程中几乎没什么区别

在概念产生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1、力矩:对于杠杆,作用力和支点与力作用方向相垂直的距离的乘积就称为力矩

2、扭矩:当圆柱形物体,受力而未转动,该物体受力后只存在因扭力而发生的弹性变形,此时的转矩就称为扭矩

区别一下子就能看到了

还有一个转矩  :

对于转动的物体,若将转轴中心看成支点,在转动的物体圆周上的作用力和转轴中心与作用力方向垂直的距离的乘积就称为转矩

当然单位之间没有本质区别的

网友:
你可以把一个力矩转换成一个力和一个扭矩的。就比如说跷跷板,一端的你给它施加的是一个力矩,这个力矩可以转换成作用于跷跷板轴心的一个扭矩和轴心上的力。扭矩是针对于轴心的,力矩是轴心外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应用过程中几乎没什么区别

在概念产生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高手!
这个解释简单易懂

网友B:
力矩是理论力学的概念,扭矩是材料力学的,转矩是运动学的。

网友(点评):
高手,但是材料力学里面好像也有力矩吧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样来说吧  力矩可简化为一个力和一个转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力矩是理论力学的概念,扭矩是材料力学的,转矩是运动学的。

到位

网友:
我赶脚  力矩是统称 包括弯矩 扭矩
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