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该算多少?

楼主(2012-12-06):
诸位大侠:
      小弟山寨ing。。。。之前图纸没人审核,做出来的零件只能达到基本要求...上周俺们的技术顾问说内径13孔的公差得控制在0.005mm,找了半天最后有家数控镗铣加工中心接了活儿,他的工艺是钻、铰、镗,小弟没见过镗铣加工中心,公司没有任何可参阅的资料(一张纸都没有)....小弟想知道那机床能不能做到那个精度,如果做到价钱该怎么算?材料是90x90壁厚5个的6061方管,需要线切割把内壁切到3mm
      图画得很烂,让诸位见笑
      麻烦诸位大侠单击图片查看,上传前忘编辑图片了.....

网友:
镗孔精度达不到吧?精镗孔光洁度才0.4-0.8左右。就是比扩孔精度高点儿。没有铰孔好

网友(点评):
一般,钻孔<扩孔<镗孔<铰孔(指的是光洁度)

网友(点评):
一般,钻孔<扩孔<镗孔<铰孔(指的是光洁度)

网友(点评):
俺还没搞清数控机床能把精度控制在哪个范围,俺老板一直纳闷:数控铣怎么就做不到0.005的公差呢?俺只在一边听,听完上去插句话...

网友:
镗孔可以达到这么高的要求吗

网友:
理论上镗孔是可以做出来的,但实际上不好达到,如果必须要这个精度的话可以考虑研磨。

网友(点评):
没那条件,不过即便有俺老板不会考虑...

网友:
我看要磨床加工,铣很难能达到。

网友:
这活儿,孔提的要求似乎有点过高,还是考虑下使用要求,重新定一下公差吧,这类箱体,会不会变形,刚度够不够,两孔是互为基准A-B,那外形的基准在哪儿?面不搞好的话,5个μ做出来,你也量不出来。呵呵。

网友(点评):
那个孔是轴承外圈配合孔,公差是俺们基本不说话的技术顾问给的,老板给的材料没有加工余量...型材方管表面不平、昨儿用原来机加的角尺量发现垂直度也不太好,3mm的壁厚加工过程很容易震动跟变形...

网友(点评):
材料是老板跟顾问定的,现在90x90的外形还不让变,俺不知道那个外形咋标,标了也没法做...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你给老板出个馊主意吧:放大孔的加工公差到2丝左右,装配轴承时,热装即可。呵呵。自己考虑好是否可行,我不了解你的整体用法,没太大把握。呵呵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俺是一超级二把刀...公差啥的还在学习,计算能力基本没有...(已经开始复习跟学习这些了)